pspice 电容串联时floating

楼主(2022-01-18):
在微分电路中,用两个电容串联时,Microsim Message显示 ERROR PspiceAD Node $N_0001 is floatingERROR PSpiceAD 05:00PM Value may not be 0

网友:
cadence公司的orcad的pspice软件pcb电路设计和模拟的吧。
对于电容表述它本身就支持多种单位制的自然转换,当然这需要设置。

网友:
在电路设计中常用的电容器单位是三种f法拉、uf微法拉、pf皮发拉他们之间的单位换算是1x10^6.但nf是不常用的一种单位通常小的换算为pf大的换算为uf。比如0.05nf就是50pf,而50pf是电子电路中经常用在芯片级的时间校准或型号微滤波作用。也可以表示为50x10^-6f即等于50pf。
如果你单位设置正确的话,你可以直接写成50pf软件会自动认识这种输入形式。

网友:
有个端头没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