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制造的国标和IPC标准的区别

楼主(2022-01-18):
一般的PCB厂家是不是只要符合国标和IPC标准中的其中一个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只是符合国标这款PCB只能在国内使用,如果是按IPC标准,那就可以在国际上流通,是这样的吗?

网友:
IPC代表“印刷电路研究所”,属于电子互连行业的贸易。IPC正式提供与PCB相关的标准,现在也被称为连接电子工业的协会。IPC是一个由4000多家公司组成的国际性行业,参与印制电路板和组件的使用、指定和设计,包括先进微电子、军事应用、航空航天、汽车工业、计算机、工业和医疗设备,电信业等。

网友:
要说PCB行业中IPC对应的印制板可接受性规范主要是检验数据不同而已,根据不同验收标准,要求工厂生产时对关键参数进行调整满足要求。

网友:
IPC标准与PCB设计、生产工艺、电子组装等相关,以达到高可靠性、高质量、高性能、满足用户规定

网友:
在PCB中将IPC分为1级2级3级。1级通用电子消费类产品。2专用服务类电子产品。3高性能电子产品。级别越高质检要求越严格,3级无论在PCB,比如钻孔孔径的精确度、孔内镀铜的厚度和平整度、阻焊油厚度等等都要比2级公差范围和检测项要多和严,3级严判的产品无论用在民用、军用都要保证产品高稳定,长寿命的不能中断特性。

网友:
想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国标的PCB标准是参考ICP的PCB标准编制的,两个标准都分1,2,3级对应要求基本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