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需要注意什么呢

楼主(2022-01-18):
刚接触dxp,自己摸索阶段。不知道画板子需要注意什么,麻烦大佬给给指点。

网友:
    你可以先从原理图,pcb的封装开始画

网友:
可以手动布线和自动布线相结和
    先排大件,再放小件,坚持画几块板,就不会感觉难了
    前期布局最重要,刚学没必要纠结怎么走线
多画一些板子,自然就找到感觉了
    最好是买本书来看,结合书本理论实际动手,多画几块板子
多看看高手的排线,自己多练练就有自己的思路了
    好像有一些布线规则,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