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LM2576电路为何得到的输出电压为0?是哪个器件选择有问题吗?

楼主(2022-01-18):
求助:我的LM2576电路为何得到的输出电压为0?是哪个器件选择有问题吗?

网友:
LM2576的4脚不是输出端而是采样输入,应该把电容C24和电感L5相接的点作为5V稳压输出,你这个电路图输出根本就没有接到负载上。

网友:
你的电路错误太明显了!

网友:
图纸有错误:C24正极应该与4脚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