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tlab特殊函数

楼主(2022-01-18):
    请问问题出在哪里了?运行后一直提示Warning: Explicit solution could not be found.我需要一个数值解
lamda0=1550*1e-9;
n1=2.2;
n2=1.3;
k1=2*pi*n1/lamda0;
k2=2*pi*n2/lamda0;
a=4.97*1e-6;
syms beita0;
eq1='n1^2*BesselJ(0,U)/n2^2/U/BesselJ(1,U)-HankelH1(0,W)/W/HankelH1(1,W)=0';
eq2='U=a*sqrt(n1*n1*4*pi*pi/lamda0^2-beita0^2)';
eq3='W=a*sqrt(beita0^2-n2*n2*4*pi*pi/lamda0^2)';
beita0=solve(eq1,eq2,eq3);

网友:
HankelH1是你自己定义的函数么?还是想调用Hankel函数而写错了?
matlab 库函数中没有这么个函数,只有Hankel函数

网友:
 我看的帮助里面是这么写的啊,表示第一类汉克尔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