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航空插头的可靠性?

楼主(2022-01-18):
要生产也质量好的防水航空插头,主要经过以下这六大步骤:选材、设计、生产工艺、检测、储存、使用。

  一、选材:制作航空插头时,选材是很重要的,选材好坏直接关系着电连接器性能和可靠性,电连接器所用的材料尽缘材料、环境密封电连接器所用的密封材料、胶粘材料、壳体和接触件所用材料等直接决定了工作温度上限,选用什么材料还涉及连接器的力学、电气、环境等性能要求和材料本身的理化性能等。而材料的耐热温度、热导率、高温强度以及热变形等都是设计必须要考虑到的因素。航空插头的绝缘体选用的材料不同,其电气性能也有所差异,选用其壳体和接触件时,不仅要考虑其导电、导热和结构刚度,还要考虑相互配合和接触材料的电化学相容性和硬度匹配性。

  二、设计。对航空插头可靠性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结构型式,公道的结构型式既避免了误插,又进步了结构的稳定性。还有壳体的加工工艺、尽缘体的注塑和胶接工艺、接触件的成型和镀金工艺、电连接器总装工艺和与线缆的端接工艺等也都十分重要。以前镀金接触件大多都是采用手工镀金,很容易出现个别插孔内壁局部没有膜层,呈现氧化色,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采用了超声波镀金,提高了其接触的可靠性。

  三、生产工艺:航空插头的可靠性主要是固有可靠性和使用可靠性这两个方面。航空插头的固有可靠性主要是指电连接器制造完成时所具有的可靠性,主要受电连接器的设计、工艺、制造、治理和原材料性能等诸多因素决定。电连接器在制作完成后,其失效模式和失效机理已经固定,为了保证电连接器的固有可靠性,必须要保证生产线上对生产工艺、生产环境条件、各工序过程中的质量检测等都必须严格采取可靠性措施。

  四、检测:航空插头当制作好了之后,剩下的则是检验,为了提高其可靠性,各个工序的检验也很重要。通过严格的工艺筛选,剔除失效产品,对于每批产生的失效产品还应进行失效分析,查清失效原因,采取有效的改进措施,降低失效率。

  插拔自锁航空插头的IP68等级测试的条件是:水下2米,测试时间为24小时。

  1.在非连接条件下,航空插头要达到IP68防护等级需要灌胶。

  2.更高的防护要求可以定制。

  3.插头要达到IP68防护等级,需要密封圈和电缆紧密配合。

  4.电缆的外皮必须光滑,圆整。

  五、储存:在储存航空插头时,温度、湿度、清洁度和腐蚀性气体等都会影响航空插头的性能参数,特别是尽缘电阻对湿度变化特别敏感。H2S、SO2等气体会很容易使其表面产生一层氧化物或者硫化物尽缘膜,如果在湿润的环境中反应速度更快,这就会严重影响航空插头的可靠性。因此选择的贮存条件十分严格,特别是经过二次筛选的,对贮存环境必须十分重视。

  六、使用:航空插头在使用过程中会碰到电、热、机械和化学等应力的作用,如果选型错误或者贮存使用不正确,即使使用经过二次补充筛选的产品,也会出现失效,特别是当前新型多功能的航空插头不断涌现,如果不了解其使用方法,一旦使用不当就会造成失效,因此选择合适的航空插头很重要。

网友:
航插还要注意快速连接的准确性和间隙晃动,抗磨性和连接的顺滑性。

网友:
制作航空插头选材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