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Altium Designer 19原理图转换成PADS原理图?

楼主(2022-01-18):
怎样将altium Designer 19原理图转换成pads原理图?

网友:
    PADS里面有转换工具 “PADS Schematic Translator”可以直接转换AD的.SchDoc原理图文件

网友:
    在桌面上点击左下角的“开始”图标,然后点 所有程序->Mentor Graphics SDD->PADS 9.3->Translators->PADS Schematic Translator,选择Protel 99SE/DXP,点OK,再点击Add,选择原理图,点Translate,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