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PCB板上的所有电阻改为底层呢??

楼主(2022-01-18):
怎么将PCB板上的所有电阻改为底层呢??

网友:
通过查找相似对象的方式可以做到

网友:
    左键,选择电阻,右键,选择相似器件,里边footprint选择电阻的封装,其余的选择any 确认,然后在新窗口中,将layer改为bottom

网友:
    DXP中选中1个,点右键选第一项整体编辑

网友:
    99SE中 双击元件——属性——层改为底层——在点击全局——封装中选相同——确定

网友:
    查找相似对象,然后换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