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在制板的时候应该对制板商提些什么要求?比如板材、板厚、铜线厚度等等。这...

楼主(2022-01-18):
请问PCB在制板的时候应该对制板商提些什么要求?比如板材、板厚、铜线厚度等等。这些因素会影响什么呢?

网友:
    还有表面处理,钻孔,公差,阻抗,特殊部分,比如背钻,削板边,沉头孔,树脂塞孔,金手指等等....
    最好的办法是让厂商给你一个制板说明模板,你参照这填写就好,表里面没有的就自己加一下,比较省事

网友:
    板材的玻璃化温度,即常说的Tg值,普通的用135度,如果无铅焊接就150度,180度,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

网友:
    有没有阻抗要求?如果有公差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