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FPC折断问题?

楼主(2022-01-18):
如何解决FPC折断问题?

网友:
在断裂处缠绕胶带捆绑于FPC,增加其与FPC的紧密性。

网友A:
将屏蔽层铜面改为网格,降低硬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屏蔽层铜面改为网格,降低硬度

这个有用,看有文章说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