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中如何把相同孔的一部分进行修改?

楼主(2022-01-18):
CAM350中如何把相同孔的一部分进行修改?比如0.5的孔有8个,我要把其中2个改成0.6的.

网友:
单个双击改,或者在PCB中改

网友:
先将你要改的孔移至一个新层内
然后按下面步骤
Utilities-->Draws to Flash--->Interactive..
然后框选你要改的孔便可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

网友:
在CAM编辑模式下,新建一层。复制NC孔层到该层。切换到刚新建的层,Utilities-->Draws to Flash--->Interactive->OK选中孔(此时已变成PAD焊盘),所有相同PAD会被选中,然后选择round,在输入框中直接输入一个直径,按OK。最后把新建的GERBER数据转NC钻孔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