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S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2-01-18):
MOS管和二极管有电容这个串连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作用是抑制反向峰值电压(浪涌电压)对二极管的影响,以保护二极管耐压不足不致引起可能的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用是抑制反向峰值电压(浪涌电压)对二极管的影响,以保护二极管耐压不足不致引起可能的损坏。

谢谢,,那MOS管的电容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