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scr,form等文本转换成 fprintf程序代码

楼主(2022-01-18):
    skill有时需要将调试好的form,scr等文档,在skill内直接生成使用    此程序可以不用每行复制,运行后在当前文件夹下生成txt文档,直接复制到skill文件内使用
    使用方法:1.选择需要转换的文档 2.输入待写入文件的 输出端口
    (测试form中直接写中文也能直接转换为代码)
    1. defun( _skill_test ()
    2.         inPort = infile(axlDMFileBrowse(nil nil ?title "\321\241\324\361\264\375\327\252\273\273\316\304\265\265" ));选择要转换的文档
    3.         name_fprintf= axlUIPrompt( "\312\344\263\366\266\313\277\332:" );输入待写入文件的 输出端口
    4.         copyrewrite=outfile(strcat(name_fprintf "_fprintcopy.txt") "w") ;转换后文件名_fprintcopy
    5.         when(inPort
    6.                 while(
    7.                         gets(nextline inPort)
    8.                         fprintf(copyrewrite "fprintf(%s %L)\n" name_fprintf nextline)
    9.                 )
    10.         close(inPort)
    11.         close(copyrewrite)
    12.         )
    13. )

网友:
    这个程序思路很清晰

网友:
    很简洁,很方便。

网友:
    学习使用中,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A:
    不会使用,大佬整成个带界面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使用,大佬整成个带界面的就好了

    这个是用来方便编写skill的,会写skill的话理解一下就行了;
    将上面的代码保存到一个skill文件并加载,然后输入上面defun的程序名就可以了(程序名可以自行更改),会弹出框让你选择和输入,运行后在当前目录下会生成所需的txt文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用来方便编写skill的,会写skill的话理解一下就行了;
    将上面的代码保存到一个skill文件并加载, ...

    明白了,我修改成了带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我修改成了带界面的

    确实你这样带界面的方便一点,膜拜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你这样带界面的方便一点,膜拜大佬

    http://www.allegro-skill.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7207 需要到这里下载

网友B(2022-07-21):
    \321\241\324\361\264\375\327\252\273\273\316\304\265\265我看别人写的il文件里面也有这个,这一串是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1\241\324\361\264\375\327\252\273\273\316\304\265\265我看别人写的il文件里面也有这个,这一串是啥啊

    斜杠加数字这个是中文转成的GBK代码,因为allegro不支持中文,所以要用这种形式
    你问的这句话是,“选择待转换文档”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99090-1-1.html
    这个帖子里有转码工具,也可以反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斜杠加数字这个是中文转成的GBK代码,因为allegro不支持中文,所以要用这种形式
    你问的这句话是,“选择 ...

    非常感谢,终于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