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FPGA输出sd模式sdi视频图像噪声会大

楼主(2022-01-18):
    我在调试FPGA控制gs2972芯片输出标清的sdi过程中发现输出的视频带有很大的噪声,就是下面那个图,而输入的原视频噪声要小很多,因此尝试了输出高清的sdi,高清模式下的噪声要小得多。但是用彩条或者动态的模拟源就没有这个问题。现在很疑惑产生这个噪声的原因是什么,烦请各位大牛指导疑惑,谢谢

网友:
    信号源是什么?用彩条和本地产生的数字视频信号输出没问题,那说明输出链路没问题。而且,用别人家的板卡输出相同的数据,也是一个效果,那问题出在数据源啊。外部输入的?本地文件的?有没有换过信号源?

网友:
    有噪点重点怀疑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