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导出BOM的问题

楼主(2022-01-18):
请问各位,AD在导出XLSX格式的BOM时,电脑显示找不到Excel软件,但是导成CSV格式的就可以,怎么解决?

网友A:
    Excel的版本可能太高了 你的AD是什么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cel的版本可能太高了 你的AD是什么版本的?

    AD21配office2021

网友:
    ECCEL的版本有点高了,配2016一下的应该可以。

网友(2022-02-23):
    可以把CSV格式打开然后复制到excel中  我经常是这样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