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MOS管的跨导值?

楼主(2022-01-18):
什么是MOS管的跨导值?跨导值的大小对使用有什么影响?跨导值越大越好?还是越小越好?

网友:
就是那个gm,他可以控制漏源极之间的电流,大小要看iD,由于转移特性曲线的非线性,iD越大,gm也越大

网友:
MOS管的gm如同三极管的β,是衡量MOS管放大能力的标志之一。

不过话说回来,不是什么时候都需要放大能力强,比如在做开关管的时候,就需要器件能很快地在饱和、截止状态之间转换,达到深度饱和的速度要快。这时候,gm就不能太大。

另外,gm越大,要造出大功率的管子难度也越大,价格越高。市面上的小功率管gm可以很高,但大功率管的话,gm一般都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