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两个fpga芯片上的文字信息,他们分别代表什么信息

楼主(2022-01-18):
下面是两个FPGA芯片上的文字信息,他们分别代表什么信息

网友:
基本是生产批号和生产标准,比如什么封装,是否符合无铅条件和一些具体的工艺

网友:
    超高端 Virtex-7 系列树立了全新的业界性能基准,与Virtex-6 器件相比,系统性能提高一倍,功耗降低一半,信号处理能力提升 1.8 倍,I/O 带宽提升 1.6 倍,存储器带宽提升 2 倍;存储器接口性能高达 2133 Mbps,是业界密度最高的 FPGA(多达 200 万个逻辑单元),比所有以前或现有 FPGA 都高出 2.5 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