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IC卡和国产IC卡有什么分别

楼主(2022-01-18):
我想问一下那个进口的IC卡,跟国产的有什么分别?还有怎么区别国产与进口?

网友:
在系统使用过程中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
这个要针对具体的芯片,性能差多少还需要那数据说

网友:
芯片的稳定性、寿命、等质量上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