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际工程中有哪些电路理论的知识是经常用到的

楼主(2022-01-18):
模电数电只是教会了我们独立元件的特性,而分析电路还需要大量的电路理论知识,为什么公司发布需求时过渡强调模数基础而不最重视底层的电路理论呢?2 D3 n$ b/ K1 K& z

网友:
欧姆定律,戴维南,基尔霍夫

网友:
    模电和数电的知识更靠近应用,纯电路理论分析在很多产品应用设计中涉及的不多,还是要看公司用人的需求

网友:
    因为一般情况下电路是最基本的知识,就像你去应聘一个公司的职位一般不会问面试官你们有办公室吗?一个道理。

网友:
    因为大多数时候用的都是集成电路,主要用欧姆定律,射频、音频等模拟信号较多的时候会用到模电基础知识,例如三极管,mos管,运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