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强被屏蔽

楼主(2022-01-18):
各位大神,麻烦问下显示屏中的反射膜会屏蔽天线场强,怎么解决天线置于屏下还能在屏上有效读卡的问题????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厉害了
    首先屏蔽壳就是屏蔽射频的,不管有用还是没用

网友B:
    屏蔽膜上挖个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厉害了
    首先屏蔽壳就是屏蔽射频的,不管有用还是没用

大神,显示屏反射膜主要是反射光线,也对射频有这么大的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蔽膜上挖个洞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
    看看大佬们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