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ECL的长度表的时候提示不是内部命令

楼主(2022-01-18):
跑ECL长度表的时候提示不是内部命令,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关软件,关电脑,折腾大半天,自己最后好了,后面也没再出这个问题,有时的问题莫名其妙

楼主:
    在线等在线等在线等在线等在线等

楼主:
    大家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楼主:
    解决了,是环境变量里面的PATH路径设置问题

网友:
    report -v ecl tt.brd tt.rpt试下看看,不确定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2022-07-27):
    Allegro 路径下 \tools\bin\report.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