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坐标文件前,必须转成毫米单位吗?

楼主(2022-01-18):
输出坐标文件前,必须转成以毫米单位吗?

网友:
可以用mil或者mm

网友:
就看你喜欢用哪个单位1 r6 c+ ?& Z' P$ v! P

网友:
一般画PCB,用mil的比较多

网友:
    必须转MM,不然你的坐标文件SMT看不懂

楼主:
    如果我的器件中有些symbol origin和body center对上,有部分物料这两个有点偏差,我选择symbol origin输出坐标文件,对贴片有没有影响?

网友:
    不用刻意转换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