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7.4版本的进来看看,求助!

楼主(2022-01-18):
17.4原理图和PCB交互的时候。在PCB里面走地线原理图会把地全部高亮起来,数据量大原理图直接卡死怎么办?走线的时候不想让它交互。你们用17.4没遇到这个问题吗?还有就是17.4版本用手势命令打开颜色管理器和规则管理器的时候,窗口永远在后台,不会弹出来。每次都要去任务栏点窗口。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少见

你也是17.4的吗?没出现我这种问题

楼主:
公司和家里还有同事的电脑都试了,都有这个问题,你们用17.4交互的时候不会这样吗

网友(2023-12-27):
    同卡 有找到解决方法吗

网友B:
    17.4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不知道最新补丁会不会修复(目前可以通过PCB界面自定义一个同步图标,布局的时候点一下关掉),22.1实测不会卡死。

网友(2024-02-01):
    这没见过,要不重装下软件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7.4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不知道最新补丁会不会修复(目前可以通过PCB界面自定义一个同步图标,布局的时候点 ...

請問 " 目前可以通过PCB界面自定义一个同步图标" 這在哪裡可以設置?

网友:
    通常来讲,你要反向高亮,很卡的话就不要选中网络。

网友(2024-03-14):
引用 网友C:
請問 " 目前可以通过PCB界面自定义一个同步图标" 這在哪裡可以設置?

setup-->Enable Crossprobing
这个可以交叉定位开启开关,可以自定工具栏,设置一个图标,以后直接点图标(或者快捷键也行)

网友(2024-04-19):
引用 网友C:
    請問 " 目前可以通过PCB界面自定义一个同步图标" 這在哪裡可以設置?

謝謝回復

网友:
    174一直有这个问题,很实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