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没RF接口,想用RF信号源,怎么解决

楼主(2022-01-19):
是这样的,我看中一款电视,但没RF接口;我想问的是如何把家里模拟电视信号转成HDMI或者AV信号,再接到电视上放(我要的不是电视盒子,本人有电视盒子),求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
RF接口是射频接口。射频接口(又称射频接口、同轴电缆接口、闭路线路接口)属于模拟信号接口。所有电视都支持此接口,闭路信号通过此接口传输到电视。

网友:
电视的射频接口通常称为天线端口。它是旧有线电视必不可少的接口。通过连接有线电视线路,可接收当地有线电视运营商提供的电视节目。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标准。

网友:
    射频接口又称射频接口、同轴电缆接口、闭路线路接口,属于模拟信号接口,所有电视都支持此接口,闭路信号通过此接口传输到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