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试红外线二极管的好坏?

楼主(2022-01-19):
怎么测试红外线二极管的好坏?

网友:
    如果单纯只看好坏的话只看他发光与否,给个1mA的电流,打开手机照相机功能就可以看到他有没有发光。如果需要确定他是否符合具体的规格,就需要测他的VF,IE,IR,和波长等参数

网友:
    使用万用表测试二极管性能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