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中VGS的作用

楼主(2022-01-19):
在NMOS增强型管子中,VGS大到一定程度,就会把P衬底中的电子吸引上来,形成导电沟道,从而使管子导通.可是既然是吸引P衬底中的电子,应该是VGB才对啊,为什么是VGS?连到S极的作用何在?

网友:
对于NMOS,bulk衬底端B跟S通常都连接到一起接地。这是为了防止BS之间的二极管正向导通。另外你说的也没错,阈值电压VT的确受SB间的电压影响,V_SB越高,VT越大。模拟电路设计中要注意的问题之一就是源极S电压对阈值的影响。

网友:
电子通道是建立在D跟S之间的。Ids和Vgs之间存在二次平方关系。B端电压至少对Vt有影响而已。如果电流通过衬底流到B端,那就是漏电了,这个是要尽量避免的。

网友:
mos管的vgs一般不常采用负电压关断,但是如果采用负电压,可以增加关断可靠性,还可以提高vds的耐压承受力。

网友:
因为 B和S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VGS 你也可以看做是VG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