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设计中,:=和《=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2-01-19):
    FPGA设计中,:=和《=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一般情况下,使用 <= , 为“信号”赋值。
信号,是VHDL中基本的寄存器。
:=前面,是变量, 是临时的"导线名称"。

网友:
    举个例子:例如,为了计算a+b+c
x:=a+b;
y<=x+c;
这是级联的两个加法器;x只是中间过程。 y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以上,x和y的定义不同, x 是变量类型的; y是信号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