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可不可以直接进行乘除的算术运算

楼主(2022-01-19):
用VHDL编程时,可否用程序语言表示十进制的加减乘除,还是说要另外新建乘法器?

网友:
即使使用VHDL语言描述十进制数的加减乘除,也会在综合时产生相应的加(减)法器、乘法器或者除法器的。

网友:
硬件实现算数运算一定会由相应的硬件运算部件来完成的

网友:
这要看你描述的数据类型,如果是integer类型,则可以直接使用“*”和“/”(注意是整除)运算符,综合后会直接产生硬件乘法器或者除法器;如果是std_logic_vector类型,则用use子句声明相应的程序包后,可以直接使用“*”运算符。其他类型则只能自己先描述乘法器或者除法器,然后再调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