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Allegro Visibility栏中DRC选项表示什么?

楼主(2022-01-19):
cadence allegro Visibility栏中DRC选项表示什么,如果在版图中该项中有显示,代表什么?

网友:
    設計違反板內設定規則提示

网友:
    有显示就代表不符合你设置的规则,例如你设置的constraints spacing中的line to line为8mil 而pcb中为7mil 这是就会出现DRC提示

网友:
    设计规则检查,有说明与设计规则不符

网友:
    与规则不符的时候就会报DRC错误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

网友:
    有违反你规则设定的地方就会报DRC,你需要查看DRC 报的问题,然后修改问题

网友:
    將秀出DRC(design rule check) 設計規則確認 ,類似"領結"圖形 如圖 ,點選show element後去開啟 DRC 裏頭資訊就可以得知哪兒與您的規則相衝突了,希望能為您解答到,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