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破解后,logic可用,laout和router打不开。

楼主(2022-01-19):
用的是efa破解文件,license.dat文档按说明有两种方法。把license删除后恢复未破解状况,软件运行良好。
A:C盘打开隐藏文件找到  flexlm文件夹,然后把license.txe改成license.dat文件。
B:先随便把txt改成dat存放,然后再打开 mgs sdd软件,运行后点browse  ,跟dat文件合并。
反复安装四五次,总是统一结果。logic破解成功,运行流畅。router偶尔能打开一次,laout基本上死翘翘打不开。
打开logic软件去开始laout或pads  router也不行,提示软件正在运行,有冲突。

网友:
有没有正确破解?设计环境变量什么的?

网友:
LICENSE文件要是自己生成的才有用吧。这个有破解文件叫PADS9.5证书生成器。

网友:
安装完成要修改环境变量

网友:
LICENSE文件要重新生成,并且要增加环境变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