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焊接FPC柔性电路板,对温度太敏感了,焊接过程中一直有灼烧现象怎么办,有没有好...

楼主(2022-01-19):
要焊接FPC柔性电路板,对温度太敏感了,焊接过程中一直有灼烧现象怎么办,有没有好的焊接工艺介绍啊?

网友:
个人推测是烙铁或者风枪温度太高而且接触时间太久了。用烙铁的话,适当加一点助焊剂,温度别超过三百,每次烙铁接触别多于两秒,锡一融马上顺着FPC方向撤走烙铁,不方便的话可以适当倾斜板子。我一般用K头尖端翘起来一点,利用张力不太容易连锡。烙铁功率够的话慢慢的一次一次来还是焊接的上的。锡用好一点的,别上太多,粘连了想刮掉很费力,容易烧坏。用风枪的话,控制一下风速,转圈吹,不要集中一点。锡膏用低熔点的,加一点焊油会好一些。

网友:
FPC柔性线路板因为其材质的原因,对温度确实很敏感,耐温性确实不高啊,一般焊接会产生灼烧,良品率不好,你可以尝试下激光焊接,非接触式焊接,这样不会产生热影响,利用预先上锡膏的方式,激光加热,一般现在激光锡焊设备上都具备温控功能了,所以对温度稳定这块把握也很大,激光光斑也比较小,可以加工密集,微小的焊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