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工程师用CAM350处理文件的步骤是什么?

楼主(2022-01-19):
CAM工程师用CAM350处理文件的步骤是什么?

网友:
看你处理什么样的pcb文件了

网友:
完全手工打
1:导入客户的原始文件,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格式的问题
2:对每层重新命名(按自己工厂的要求)
3:全部对齐(层与层之间)
4:单PCS处理(线路,阻焊,字符,钻孔,外形这些要按照自己工厂的技术能力去修改,调整)
5:拼版
6:加工艺边和对位用的那些标记线和检测孔之类的
7:导出数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