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在我们选型的时候需要考虑哪些参数?

楼主(2022-01-19):
稳压二极管在我们选型的时候需要考虑哪些参数?

网友:
电压的稳压范围

网友:
稳压能够实现的额定电流范围

网友:
稳压管工作频率

网友:
稳压二极管在电路中常用“ZD”加数字表示,从外形上看,金属封装稳压二极管管体的正极一端为平面形,负极一端为半圆面形。

网友:
根据你的使用场合选择器件封装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