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EMC仿真使用哪个软件合适?

楼主(2022-01-19):
    新人学习,EMC仿真使用哪个软件合适?

网友:
    1、Cadence:原来Allegro PCB自带的仿真工具SQ出来的比较早,和Allegro的PCB设计配套,用的人比较多,后来不怎么更新,最近收购Sigrity,Sigrity的PowerSI用来提取S参数很方便,PowerDC做直流压降很方便,speed2000和把电源,等加进去一起仿真,功能强大;

    2、Ansoft:Siwave用来做电源完整性和提取S参数很方便;HFSS用来做3D仿真,提取复杂结构的S参数,是3D电磁仿真软件;Designer是系统仿真工具,界面操作方便,看图方便;
3、ADS:系统级仿真工具,后处理数据做的比较好,看眼图方便,这几年的版本加入了3D电磁仿真,试过了,要切板,仿真速度较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