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ads画出来的线不是实线,只有一条细线?

楼主(2022-01-19):
为什么pads画出来的线是虚线,只有一条细线?
pads进行布线时,画出来的线没有宽度,只有一条很细的线,即便放大,这条线仍然很细,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线宽设成0了吧,修改布线规则中的线宽范围和默认宽度

网友:
在选择设置里面,把显示的最小线宽设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
你走线的宽度比你设置的显示最小线宽值要小,所以就会是一条细线。你可以将显示最小线宽改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