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哥哥姐姐分析这个电路图

楼主(2022-01-19):
(图片)

网友:
220伏市电经变压器降压整流后7805稳压块输出5V直流电给系统供电,P3.3口驱动三极管控制继电器,P3.2口接一体化红外接收头,单片机4和5引脚接12M晶振,P1.0到P1.7是数码管的段驱动,单片机的第一脚是复位引脚,有点小错误,复位引脚是经+5v--电容+--电容-电阻(单片机引脚1)---电阻另一端到5V地,你缺个电阻,断电时间长的话可以工作,如频繁断电来电,电容上的点泄放的慢的话,单片机不能正常工作,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反对!: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反对!: 5

网友A:
整流变换后少个接地符号

网友:
    上电继电器默认会闭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流变换后少个接地符号

这个细节很重要

网友:
    这个电路是计时还是计数用的?

网友:
    市电整流出来直接给7805?

网友:
               ├─udisksd(507)─┬─{udisksd}(529)            │              ├─{udisksd}(542)            │              ├─{udisksd}(600)            │              └─{udisksd}(608)            ├─upowerd(875)─┬─{upowerd}(882)            │              └─{upowerd}(885)            ├─vmtoolsd(329)            ├─vmtoolsd(825)─┬─{vmtoolsd}(913)            │               ├─{vmtoolsd}(914)            │               └─{vmtoolsd}(920)            ├─vmware-vmblock-(313)─┬─{vmware-vmblock-}(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