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特基二极管特点是什么?有哪些常用型号?

楼主(2022-01-19):
    肖特基二极管特点是什么?有哪些常用型号?

网友:
    肖特基它是一种低功耗、超高速半导体器件,广泛应用于开关电源、变频器、驱动器等电路,作高频、低压、大电流整流二极管、续流二极管、保护二极管使用,或在微波通信等电路中作整流二极管、小信号检波二极管使用。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的结构肖特基二极管在结构原理上与 PN 结二极管有很大区别,它的内部是由阳极金属(用钼或铝等材料制成的阻挡层)、二氧化硅(SiO2)电场消除材料、N 外延层(砷材料)、N 型硅基片、N 阴极层及阴极金属等构成。
    在 N 型基片和阳极金属之间形成肖特基势垒。

网友:
    在肖特基势垒两端加上正向偏压(阳极金属接电源正极,N 型基片接电源负极)时,肖特基势垒层变窄,其内阻变小;反之,若在肖特基势垒两端加上反向偏压时,肖特基势垒层则变宽,其内阻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