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待机功耗?

楼主(2022-01-19):
    什么是待机功耗?

网友:
    当VCR、DVD以及手机充电器等电器设备插接在墙壁插座中时,即使这些产品处于闲置状态,但却仍然在消耗电能。消费者通常会认为他们的设备已经关机,而事实上,该设备只是处于待机状态,仍然在消耗着功率。

网友:
    当您使用遥控器关闭VCR后,由于VCR内部的电源仍然处于接通状态并为遥控接收器供电,因此VCR仍在待机或睡眠模式下耗费着电能。尽管遥控接收器消耗的功率微乎其微(大约0.1W),但由于采用低效技术的电源(如线性电源)不够智能,无法减少待机状态下的功率消耗,结果往往会浪费几瓦的功率。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待机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