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指导下pcb连板用什么软件制作,怎么制作?

楼主(2022-01-19):
    不知道PCB连版图怎么做,用什么软件做,本人做pcb用AD13,哪位大神可以指导下。

网友:
如果你是说拼版图,一般就CAD画图,导入即可
如果你是把多个板拼在一个板上打样,最简单就是分别的PCB文件给板厂他帮你用CAM做平板,自己来我用PADS直接开ECO模式复制到一个文档就可以,但是位号都会变,也比较麻烦。

网友:
用CAM做,AD好像可以,以前看到有别人弄过,不过我自己忘了,PADS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