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技术好还是RS485技术好

楼主(2022-01-19):
zigbee技术好还是RS485技术好,望高手给解说一下

网友:
这个没有什么可比性,有线是一定会比无线稳定的。如果在现场方便布线而客户又没有坚持一定要采用无线的方案,建议还是采用总线方案的,无线方案是在现场不方便布线的情况下才推荐用的,因为射频的方案是容易受环境影响的,建筑、人体都会对于性能照成影响。尤其Zigbee是2.4G的通讯频段 传输波形接近直线 如果在现场用无线的话还要考虑现场的环境遮挡 有的地方还要增加中继点,所以能走有线就走有线吧。

网友:
一个是无线技术,一个是有线技术。
选择哪个主要看你的施工环境和对数据可靠性还有时滞性的要求来决定。
如果施工环境比较复杂,不适合布线,那就用Zigbee技术
如果对数据可靠性和时滞性要求较高,而且数据量较大,那就用485总线。

网友:
两个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