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使用出现以下问题,求大神赐教。

楼主(2022-01-19):
pads使用出现以下问题,求大神赐教。

网友:
文件写写保护了还是损坏了?

网友:
你需要先检查一下,你的c:\pads projects\这个目录里面有没有layout.pcb这个文件先?

网友:
你的这个PADS软件需要使用管理员模式运行,你可以尝试在这个软件的图标上面,鼠标右键,然后选择使用管理员运行,你也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