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简单的FPC板,用手工焊还是SMT比较好?

楼主(2022-01-19):
非常简单的FPC板,用手工焊还是SMT比较好?

网友:
    数量少就手焊接。数量多就SMT

网友:
    建议使用SMT比较好,毕竟人工焊接没法与SMT机器比,人工焊接有一定的品质无法保证有隐患,效率相当低,成本高,无法避免人工失误,而SMT贴片机可以做到高效率,品质保证,成本低,交货快等等。

网友:
    smt好,fpc很软。手工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