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管开关电路?

楼主(2022-01-19):
电容为超级电容,想使用电源给电容充电时,负载不工作,当将电源撤走时,法拉电容供电使负载工作。可以通过这个点路怎么能使法拉电容充电呢?。当电源打开时Pmos管截止,不能给法拉电容充电呀?

网友:
首先要进行MOSFET的选择,MOSFET有两大类型:N沟道和P沟道。在功率系统中,MOSFET可被看成电气开关。

网友:
在N沟道MOSFET的栅极和源极间加上正电压时,其开关导通。导通时,电流可经开关从漏极流向源极。漏极和源极之间存在一个内阻,称为导通电阻RDS(ON)。必须清楚MOSFET的栅极是个高阻抗端,

网友: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