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BIOS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2022-01-19):
DSP/BIOS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对这一块始终不是很明白,有哪位高人给解释一下,感谢

网友:
bios其实是一个线程调度工具,主要用来调度dsp芯片上各种资源的。每一个做dsp的人都应该掌握它的用法,但是不见得一定要用,因为你也可以自己来调度。

网友:
对程序空间比较严格的项目还是不要用bios好,初学者不易用bios,等底层了解了再学会效率高点,另外先看点操作系统的书籍再学bios会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