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比较两个数据最多可以比较多少位?为什么?

楼主(2022-01-19):
我设计了2个64位的数据在每一拍中都进行数据比较。发现状态机不会按照逻辑正常跳转。但是我将比较改为只比较1次之后,就可以正常跳转了~~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和你比较多少位没有关系,既然你用了状态机,那就看看当状态机跳转异常时,你设定的跳转条件的那些逻辑信号是不是错了,还有就是状态机的本身的逻辑,是不是有问题,例如你想要跳转的状态优先级过低,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你在进行数据比较时,数据时序是不是满足建立保持时间。比较逻辑对数据的采样不准,一样不能得出正确的结果!1 s: h3 [6 A" w  c! @

网友:
看一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