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安装17.2pspice失败

楼主(2022-01-19):
win10安装17.2Pspice失败,尝试更改兼容性但无法解决,求指导,作业急着要用这个软件……

网友:
win10中安装的软件不兼容解决方法如下:
1、找到下载好的程序文件的位置,选择要安装的不兼容的程序(后缀名一般为.exe),右键单击打开属性菜单。
2、在弹出的对话框菜单栏中选择“兼容性”选项。
3、勾选“以兼容模式运行这个程序”,在下面的下拉菜单中选择“Windows xp (service pack 2)”或者“Windows xp (service pack 3)”选项,然后点击确定按钮。
4、最后双击该程序,就可以顺利安装运行了!

网友:
想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