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勒焊机哪些地方国产焊机不能替代?

楼主(2022-01-19):
米勒焊机哪些地方国产焊机不能替代?哪些技术国产坏达不到

网友:
都不怎么样吧,在焊机行业内就没听说过,自己家用的小焊机你可以买去试试,反正民用的都很便宜,但工业用焊机就得慎重了。一些小的焊机品牌商根本就做不了质量好的工业机,没办法,技术决定。工业机的话奥太焊机做得最好。

网友:
米勒焊机的四大核心技术,是国产焊机所达不到的:
1、熔敷金属控制技术(RMD:Regulated metal deposition);
2、米勒焊机输入电源管理技术(Auto-line技术);
3、米勒焊机温控风扇技术(fan-on-demand技术);
4、高暂载率。
也就是说,上述四大技术,不可代替。其他的,在焊机的硬件上比如材料的材质、加工水平、耐久性都比国产焊机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