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接

楼主(2022-01-19):
各位大佬,非接读卡参数匹配的阻抗在什么范围可以保证在4cm内有效读卡?

网友:
4cm的范围有点大,一般就是2cm左右

网友:
看你的线圈阻抗是怎样的,这个没有通用值的,用网分仪调出来才行,你要增大感应距离,阻抗就要设置小一些,一般13-35ohm可以满足这个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