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NSKILL安装方法

楼主(2022-01-20):
    请问哪位知道JUNskill_V1.1安装方法,麻烦告知一下,感谢!

网友:
    看你安装的什么skill,有些需要有些不需要,如果开发者在代码里面设定了限制就需要,如果没有限制就可以自由安装使用,比如EDA365 Skill V2.4版本就无限制!

楼主:
    已经装上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