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特基二极管与稳压二极管的区别是什么呢?

楼主(2022-01-20):
    肖特基二极管与稳压二极管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正向导通电压很低,只有0.4V,反向在击穿电压之前不会导通,起到快速反应开关的作用。而稳压二极管正向导通电压跟普通二级管一样约为0.7V,反向状态下在临界电压之前截止,在达到临界电压的条件下会处于导通的状态,电压也不再升高,所以用在重要元器件上,起到稳压作用。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正向压降小,关断速度快,多用于开关电源做整流用。稳压二极管不考虑正向使用,总是反向使用在击穿状态,需要考虑的是稳压值、温度系数及耗散功率等等。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与稳压二极管两个完全不一样,肖特基二极管做开关用,特点是正向导通电压低,可工作与高频开关的场合。稳压二极管起稳压作用,应用场合大多为并联在电源、IC器件两端,防止过电压,起保护作用。